pro/e中工程图的单位怎样设置

楼主(2007-03-24):
最近在用pro/e做工程图时,单位怎样设置,在里面编辑的内容一标注便是英寸,

怎样改为公制阿,请大侠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

把绘图设置中的:drawing_units设为mm即可。

网友:

新建-绘图-确定-出现个新制图对话筐-在指定摸板选项内选空-在大小选项内选毫米-确定,此时的工程图应该都是公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