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件在做渗碳的时候有 一个丝忘了攻---[求助]

楼主(2007-03-24):
我们一工件在做渗碳的时候有 一个丝忘了攻,回来后怎么也攻不动,那位大侠可以帮助出个主义啊,先谢谢了

网友:

放电。

网友:

火焰退火

网友A:

退火降低硬度后再攻丝啊

网友:

如果工件所有工序不复杂,成本不高,那么就重新做一个
反之,我也同意楼上的

网友:

如果成本划得过来的,就用硬质合金丝锥,三到四头的。多硬都能加工,不过容易坏成本高。

网友:

退完火再重新淬火,没问题的

网友:

3楼加4楼的是比较合理的方法
有条件的去特殊处理

网友:

楼上各位,渗碳后可以用退火来消除表面渗碳的硬度吗?

网友(2012-07-21):
引用 网友A:
退火降低硬度后再攻丝啊

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