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材料牌号与中国材料牌号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5):
因工作关系,接触到德国的一些材料,但查了金属材料牌号对照表,也没能找到,所以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

⒈ 9SMnPb36K和CuSn12、CuZn39Pb3、S2355R对应国内哪种材料?

⒉   C60E和C15E是优质碳素结构钢的一种,E表示什么意思?

⒊   15NiCr13是合金结构钢,我只查到20NiCr14和28NiCr10的对应牌号分别为20CrNi3A和30CrNi3A,那么按照其推理是否为15CrNi3A呢?

请各位大侠指正。

楼主:

各位前辈,请顶顶啊

网友:

就我目前所知,现回答你如下:

CuZn12相当我国的H90黄铜;

CuZn39Pb3相当于我国的HPB59-2铅黄铜;

C15E后面的E表示热处理状态,渗碳淬火;

# ` T

15NiCr12前面的15表示含碳量,后面的12表示合金的含量,据此定义,可知大概对应的牌号,没有具体的牌号。

     另,还有未作答的问题,我要查资料才可告知。因时间的缘故,现不能回答,请谅解!

网友:

CuZn39Pb3    对应CW614N

网友:

S2355R对应国内的Q235A

网友(2008-09-08):
HPB59-1还是HPB59-2?版主

CuZn39Pb3对应中国牌号HPB59-1还是HPB59-2?版主

网友A(2008-11-05):
CW614N和CW602N对应的中国材料牌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W614N和CW602N对应的中国材料牌号是什么

CW614N-CuZn39Pb3-----GB H58
CW602N-CuZn36Pb2As---GB H62

网友:
回复 网友B:

S2355R是不是写错了,我怎么没查到这个牌号.

网友(2009-04-10):
版主查的那些资料啊。能不能共享下呢。

网友(2009-07-02):
顺便问一个类似问题,德国的钢材是不是有用四位数字表示的习惯,例如,4401 ,1203,4539等等。
网上看到过有用EN 1.4401表示的,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简写成4401的习惯?
例如,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介绍:Material 1.4539 (alloy 904L) 。
这样的5位数字加点的表示方法叫做W.Nr.
没接触过,有没有谁比较熟悉的,介绍一下?

网友(2009-08-04):
谁有关于铝合金的标准

网友(2009-11-06):
CuZn39Pb3(国内59-3铅黄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