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溢流阀测试,油温50度以上会啸叫---[请教]

楼主(2007-03-25):
    我在测试一个先导式溢流阀时,遇到一个问题,在油的温度比较低时一切都好,可是在50度以上时,就会啸叫,多调试几次后,是在50度以上,啸叫会基本消除。把它取下来,等一段时间,在将调试好的阀装上,直接打开,又会发生啸叫,在调试,又会消除,如此周而复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导致溢流阀产生啸叫的原因一般都有那些呢?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建议先换一个先导阀的弹簧再试试,

网友:

搂主能介绍一下使用的介质和使用时间多长吗?温度升高油液黏度下降,噪声会加大一些。另外阀口可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气蚀

网友:

原因多着呢
你保守着
谁会知道你的问题啊
你查资料得了,又没有图片没有办法说

网友:

是气蚀现象.建议调整先导阀阻尼孔尺寸.如果你是生产厂家的话,

网友:

先导阻尼孔脱落或者是先导阻尼孔的孔径太大,建议检查或更换

网友(2007-08-30):

你这个问题我在调试的时候碰到过很多次,造成这现象的主要是先导阀上的锥阀和相配合的阀座之间的配合问题,一般有三种情况会出现这种现象:
1.锥阀角度太大。
2.锥阀表面粗糙度和圆弧度不够。
3.阀座口有磨损现象

网友(2007-10-23):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