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铁板问题---[求助]

楼主(2007-03-25):
我家机器是南京东方(co2)700W的激光器, 最近接了一单1毫米碳钢板的活,

现在切出的产品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1:切出的活背面有渣子

2:切割的距离近了(2毫米左右)会出现融化的断面

我用的参数是

激光功率400W,切割速度是每分钟2米,镜片焦距离铁板正面1毫米,辅助气体3公斤(氧气)

希望大家帮帮忙 这里小弟先谢了   !!!急啊!!!!

' X* Q! h u. k5 E f( n

网友:

吉林顺达激光 你好

我公司切割1mm钢板(使用华工。法利莱激光)一般激光功率600-800W,切割速度是每分钟6-8米,辅助气体8公斤

楼主:

谢谢你    我在飞

你是那里的啊~

我的机床不能跑那么快,跑太快了机床的精度就不行  我是做刀模的 希望以后有什么事情能帮到你~

网友:

与机床有关,我公司用的沈阳Prima,切1.0mm碳钢板速度可达12m/Min.气体O2为3Kg就行了.进口的激光切割还要历害.如通快,百迢等.

网友:

1毫米的钢板
百超可以割到7500到8000吧还是3000W的
百超的NB啊零钻孔是什么概念

气压3。5

网友:

焦点呢??????

网友(2007-05-10):

这个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如果用百超或通快的高速机切1毫米的,估计有30米/分钟,呵呵

网友:

先给你看看俺的切割参数,再解决你的问题:
俺弄了台MAZAK HG 床子:4000W
切割25MM SS400 速度 600mm/min  实际切割功率:3100W,穿孔功率:7000W
切割1MM SS400 速度25000mm/min   实际切割功率:400W
切割0.8mm SS400  Φ10mm孔  真圆0.045mm    350个/min  实际切割功率:350W
切割0.2mm SS400  速度28300mm/min    实际切割功率:350W

根据你的问题,
1、可能是气压不够或者焦点问题
2、加快些X/Y轴的移动速度

网友:

是不是功率偏小,辅助气体相应的压力也要增大些

网友(2007-09-05):

可以试试:喷嘴距离1mm,焦点位置0mm(在板面上),气压1-2KG左右.

网友:

东方的激光器,1mm钢板,
3.5m/min,
500w
3kg

网友(2008-01-28):
楼上正解!我原也是切模切板的,切的钢板老是断面粗糙,底部挂渣。南京的激光器。后来才知到是喷嘴过大,焦点不是0焦点。其次就是气流了。可以看火花。

网友:
激光切割

雷射切割 請求amada雷射切割機操作手冊
感谢前辈的支持!激光切割机的牌子是amada请您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给小弟共享一点!再次,感谢!我的QQ:185913997

网友:
激光切割

我现在用的是法利莱的激光机,比以前买的团结普瑞玛强多了,配的罗芬激光器,数控是西门子,速度很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速度调到7米/分钟再试试

网友:
大大我有问过师父
本公司使用AMADA 3000W
1MM切割条件大约是
速度4米/MIN
出力约1300~1600
压力约0.6~0.7KG
出力要用较大的出力....用百分比来调降出力
像是2000W--65%--就等于1300W
她說您會不會是壓力過大
还是速度可能有点快
请试看看罗
如需改进请多多指教

网友(2008-11-30):
回复 网友B:

我也用过法利莱的,速度比你快多了哦,你不要老是用数据库里的参数,可以试着改一下,一边切一边改,反正不会影响,总可以找到最合适的参数的。他们的技术员还叫会我用零秒穿孔,飞速切割好多新技术,你多问他们,感觉他们态度也老好的

网友(2009-01-07):
1.你的切割背面有渣,指的是切缝背面还是产品的整个背面?如果是切缝背面的话,焦点降低,降了几个点如果不能更改好,那么就更改切割气体的气压,加大点,也有可能是你的气压太大的原因,主要是焦点和气压!如果是产品的整个背面都有渣,那你就降低切割速度,切割气体压力放大!
2这个问题是有点的,因为太近了,一般薄的工件距离在5~~10,加宽就不会烧掉!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气体纯度怎么样?

网友:
同意19楼的说法.一个是速度,另一个是气压,还有是焦点,你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2009-07-19):
好多数据是在胡吹吧?去年11月在上海机床展上,搞得快的也就是三林,天田,通快,法利来,百超这几家啊,不信的话今年再拿他们比啊,,事实来说话才是真的

网友:
一毫米居然也切不好!如果不是板材太烂就是机器太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辅助气体压力这么高啊?

网友:
气体压力要0.8左右    速度1100mm左右

网友(2009-12-22):
沈阳普瑞玛的激光机真牛啊,性价比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