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控制油管时比例阀控制的油缸失控--[请教]

楼主(2007-03-25):
我在更换控制油管时,油管里不免进入了空气,结果造成该处的比例阀控制的油缸失控,出现碰撞没有了缓冲与慢速,很长一段时间时间才好,把控制油管的接头处放气也不行,请问各位专家如何才能避免此故障。

网友:

油缸全行程进行几次空循环排除空气。

网友:

  油缸全行程进行几次空循环排除空气。

他条件适当提高油的温度
空运作几分钟。
还有就是看你的流量和更换的管子的大小是有影响的
有没有弯路等。来个图片有关可以知道问题

网友:

油缸加压排气

网友:

油缸全行程进行几次空循环排除空气的做法我觉得是危险的,应该每次都不到缸头和缸尾,防止液压缸撞击缸体.有排气阀的应该用其排气

网友:

这个故障我碰过,你在装管前,缸前接头不装,动作几次,将管中液压油都打出来,接下来装缸接头时也不要装紧,再动作几次,打的油流出来,接下来装紧接头,通过排气阀继续排气。所以说排气工作不能急,慢慢干,才能排彻底。

网友:

我支持楼上的,无缓冲与慢速的工况是不保险的,比例阀的控制是稳态的延续,
任何导致稳态失衡的操作都会带来动作的不确定,就会带来失控,严重的会导致
事故,在这个过程中,采用6楼的做法是正确的,使流经控制阀的油液处于稳态,
油缸内掺入的空气在阀的前侧排出,这样油缸就不会失控了。

网友:

排气时应将系统压力调低至最低启动压力,这样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