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静压支撑和动压支撑油缸的资料

楼主(2007-03-25):
鄙人目前一个项目,要用到静压支撑油缸。以前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东西,不只哪位大虾能提供有关资料。如果有伺服作动器方面的资料,也非常欢迎和感谢!

网友(2008-06-03):
静压支撑密封液压缸

发两张图供大家看看,是静压支撑密封结构内部图。

网友:
再发张静压密封液压缸的图

再发张静压密封液压缸的图,若需要其它更详细的资料,记得给我发邮件。

网友:
询问资料

撼神先生:
能建立联系吗?我正好需要相关资料和产品。

网友A:
关于高端的液压缸(haenchen@yahoo.cn)

各位朋友,很高兴在这儿认识大家。关于高端的液压缸,大家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可给我发邮件(haenchen@yahoo.cn),  谢谢大家!

网友(2008-09-11):
撼神北京

网友:
撼神的油缸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了,动态最高的据说是上千赫兹,不过价格也是高的利害,有钱人可以考虑这种好东西。

网友:
要求高品质高可靠性的液压缸,或者需要苛刻技术要求的液压缸,可以考虑德国撼神

下面这个液压缸是撼神应邀冶金设备制造商西马克(SMS Demag AG )为钢铁行业炼钢连铸系统开发的结晶器振动专用液压缸,(结晶器振动是否良好直接影响板材的质量,其关键零部件液压缸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撼神这个缸因为在材料、密封、工艺、附带组件等地方采用了特殊方案,(密封是用撼神的专利密封,附带组件也是独一无二的带冷却清洁功能)因此它可以在连铸系统高品质的运行,并且无故障运行两亿次可不用去维护,深受钢铁企业的喜爱。由于结晶器振动要求液压缸达到7Hz的频响,活塞杆要承受一定的侧向力,液压缸要准确执行伺服信号,并且要在钢厂恶劣环境中使用,而其它品牌或国产的缸用不了多久活塞杆部就会漏油,液压缸就得报废。这对钢铁企业来说不是损失了一台液压缸,而是耽误了生产进度,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前些年曾听过济钢中厚板厂的员工说过一句话:“我们停机一小时,要损失100万” 现在也就明白了国内企业为什么要花两三万欧元买撼神的液压缸。

网友:
其实撼神液压缸价格并不高

其实撼神液压缸价格并不高,打个比方,咋们的国产汽车五六万人民币,德国的汽车是五六万欧元,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是五六十万,花五六万欧元买的德国车与花五六万人民币的国产车的差距肯定是非常很大的,就说上面那个结晶器振动缸吧,国产的也得两三万人民币,进口的是两三万欧元,由于这个缸要求确实比较高,国产的可能会出现外漏或者断螺栓等等问题造成油缸在短期内报废,油缸使不住,但撼神这种问题绝不会出现。油缸寿命也绝对是物有所值。(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结晶器振动用机械振动的多而没有大量使用先进的液压振动技术。)
      撼神标准的液压缸跟国产的价格也有可比性,比如一个80X500标准的国产液压缸大约得两千多块钱,一般厂家承诺寿命是两年,也就是说两年内不用去维护,过了两年可能是更换密封件或者液压缸报废;撼神80X500标准的液压缸大约得两千欧元,价格是国产的十倍,厂家宣传资料上说是可以保持40年无故障持续使用。如果是这样,大家说买哪个值。

撼神液压缸http://www.haenchen.diytrade.com

网友(2014-05-15):
楼主 目前我在研究平面静压支撑,不知您是否有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主是长宇的吗?我最近也在研究,希望我们可以多交流。

网友(2014-08-17):
引用 网友A:
各位朋友,很高兴在这儿认识大家。关于高端的液压缸,大家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可给我发邮件(),  谢谢大家 ...

您好,我公司也在做的一个项目中也会用到静压支撑油缸。希望您也给我发一份,谢谢!
邮箱565365901@qq.cm

网友:
我也在做静压支承油缸,年底估计出样机。
之前我做过80Hz的伺服缸,专门用于伺服阀测试。
设计指标是200Hz,但被试阀只能到80Hz,无法试验更高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