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种德国钢对应的GB钢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7-03-26):
小弟刚在图纸上看到下面这种德国钢,从我现有的资料上无法找到对应的GB钢,敢问那位大虾可以救急!

"DIN EN 10088-3
X8CrS18-9+AT+2H "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只知其是一种不锈钢,具体的牌号,我也无从查证,还望高手出手。

网友:

我想应给是X8CrNi18-9奥氏体不绣钢,含0.08%C,18%Cr,9%Ni
AT应是奥氏体化

网友(2007-05-18):

X6CrNiTi 18 10   DIN EN 10088-2对应中国
0Cr18Ni10Ti GB/T 1220
-3可能是又经过什么处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