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规量具公差换算---[求助]

楼主(2007-03-26):
界限规的公差是如何确定的呢?

8 i) Q ?0 a7 }: w6 j

我们厂在量交叉通孔的时候用到了界限规,有哪位大侠知道其公差应该如何换算?

网友:

有图纸吗?
我们单位在量交叉通孔的时候用到了位置度量规,不知道界限规是什么?能否解释一下

楼主:

是一样的东西,就是量两孔的位置的,呵呵
图如下

网友:

我没听说过界限规,也没明白楼主的意思,从局部图中看16H9孔与F基准有要求与27.2没有要求
是不是用来检测装配件会不会干涉的啊?

楼主:

其实就是量27.25这个尺寸的,这个尺寸相当于一个位置要求吧。如果看不明白大家可以想想这种尺寸应该如何测量,呵呵
下侧大圆的尺寸是直径41.3H8(+0.039^0),上侧小圆尺寸直径16H9,基本方法就是做两个类似塞规的光滑量规,两规相切,但两规的基本尺寸及上下公差该如何确定呢?

楼主:

我只知道怎么算出总长度的基本尺寸及公差,实际测量27.25是要通过27.25+两个圆的半径即27.25+16H9/2+41.3H8/2,可以算出最大、最小值,以此确定通、止规。
但这一长度需要用两个光滑量规来量出,这两个规的尺寸该如何分配?公差如何确定?

网友:

各位高手,给孤酒站友支支招吧。

网友:

请查阅本站的<量规设计手册>,里面有介绍

网友:

建议将41.3孔内定位量规设计成锥度式的,前端用台阶式,削平一侧面成多半圆柱,平面至圆锥中心尺寸为27.5-8,并定为通止端,具体公差按包容原则和量规设计手册确定。16内孔用量规分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