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格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6):
CAD文件有几种格式,分别是.dxf、.bak、.dwg等,它们有什么区别啊?望某位大侠能帮我解决,在此先叩谢了。

网友:

dxf是线切割编程的格式,BAK是图形样板,DWG是图形文件CAD的格式,如果你要转到线切割你要转到线切割加工就存到DXF格式,如果你要建立属于你的一个图形模板,可以存成BAK格式,如果是普通的图纸可以存成DWG格式

网友:

bak好像是保存时自动备份的图纸格式,改后缀为dwg可以打开,有防止不小心删除图档后找回图纸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