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面度与椭圆度有何区别?--[请教]

楼主(2007-03-26):
  前几天,我看了公司检验人员在测量轴的棱面度时有好几丝,

  而在测量椭圆度时只有几um便始终不明白棱面度与椭圆度有什么不一样?

  还请知情老师给予详细说明.

/ g x

  谢谢!

网友:

据我所知,引起圆度公差的原因大概有:偏心、椭圆、棱圆。
也可以说圆度是以上原因的综合结果。按我的理解椭圆度应该是长轴与短轴尺寸的差值吧。
至于棱圆度是怎么评定的我就不知道了,楼主若想弄明白最好是了解测量原理。
学习中。。。

网友:

椭圆度在实际中说的很多,但是在正规图纸上都给的是圆度,你图纸上给的是椭圆度,我没见过,它的符号怎么表示啊?图发上来开开眼啊?

网友:

是不是种老标准啊。记得好象还有鼓形度,鞍形度,锥形度什么的。2楼的讲解精辟!

楼主:

You see.

网友:

晕啊~~~~
这是指两个圆的同心度.

楼主:

两个正圆相配是同心或同轴度
而现在是两个椭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