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AD问题.

楼主(2007-03-26):
我刚接触CAD,想问各位大虾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word文档里有个设置是隔一时间就自动保存一次,不知CAD是否有这功能,我想应该是有的,请各位大虾告诉我在那设置.

网友:

你打开工具--选项,选择打开和保存里面可以设置如图

网友:

工具/选项/打开和保存.

楼主:

谢谢,我还想知道
就是我设置好图层画好一张图纸,把它保存了
现在我要画另外一张图纸时发现原来设置好的图层没了
怎样才能保存原来使用过的图层?

网友:

你把你设置好的保存成模板,然后每次画图时调用模板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有过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129373/ShowPost.aspx#129373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好好学习,CAD不难得

网友:

你的问题到工具栏的"选项"能解决.

网友:

CAD很实用,学起来也容易,自己要多摸索,不要怕碰壁,弯路走多了,自己也就得到一些窍门了。

楼主:

真的是太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0-12-05):
我也是刚学的,谢谢了

网友(2018-05-17):
新手上路,多多练习,熟能生巧,养成一个好的绘图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