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不一样,怎么啮合?---[请教]

楼主(2007-03-26):
各位高手:

最近我接到一个变速箱的任务,里面齿轮不是很多,但是有一对啮合的齿轮,根据能测量的数据算下来,一个模数是2.5,一个模数是2.75,我就晕了,模数不一样,怎么啮合,中心距又该怎么计算呢?

请各位大侠指点,多谢!

网友:

没有这样设计的,你仔细测量一下,我想模数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2.5,而不是2.75,因为2.5是标准模数中一的第一系列,是优先采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那你们能告诉我如果有一对齿轮放在你们面前,你们又是怎么操作怎么计算的呢,我想照你们的方法再算算,看能不能得到答案,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哥,你们怎么不回答啊,帮帮忙啊

网友:

      渐开线齿轮啮合的条件为1)两齿轮的模数必须相等;(2)两齿轮的压力角必须相等;(3)对斜齿轮而言,两齿轮的螺旋角必须相等,而旋向相向.
      从楼主所说的变速箱来说,其中的齿轮肯定为直齿轮,简单的方法可以通过测公法线长度来测模数.多测几组公法线长度数据,取其平均值,然后求基圆齿距pb=w(k+1)-wk,根据pb基圆齿距表就可以查出模数和压力角了.上面的w(k+1)、wk分别为跨齿数为k+1、k时的公法线长度.

网友:

是不是齿轮磨损造成的计算误差,你在仔细看看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是变位齿轮,看看是瘦了还是胖了,尖了还是平了.中心距是不是mz1+mz2

网友:

模数不一样肯定不会啮合,你要仔细测量.对照齿轮的计算公式,用几种方法来相互验证数据.一般情况下不考虑变位的情况

网友:

如果相等于测量的中心距,那么不是变位齿轮

楼主:

因为小弟平时接触齿轮实在太少,所以对于变位很是迷茫,我附上几张图片供各位大哥指点。小齿轮为12齿,齿顶圆直径约为38.45,齿根圆直径约为27.95,2齿公法线长度为12.8。大齿轮为36齿,齿顶圆直径约为92.25,齿根圆直径约为81.6,3齿间公法线长度为18.6。
如果不变位,根据公式D顶=(z+2)m,则小齿轮模数为2.746,大齿轮模数为2.427
                  根据公式D根=(z-2.5)m,则小齿轮模数为2.942,大齿轮模数为2.439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很困惑,能否有位大哥指出我的错误,不慎感激。

网友:

明显是变位齿轮.小齿的是正变位.

网友A:

因为小齿轮齿数少于17齿,所以必须正变位,否则一是加工时会发生根切,二是可能齿轮强度不够.

楼主:

那哪位大哥能否提供给我计算的方法呢,我想学习学习,我对齿轮方面真的一穷二白,需要我提供数据的我再测量传上来

网友:

1.测量错误
2.变位齿轮

网友:

对一个齿轮测绘时至少测两个公法线长度,比如2齿和3齿,这样一减就知道Mn*cos(an)了。
我只能先假设压力角是20度。这样看来模数2.5是正确的,参看我的图,蓝色的2个圆是齿顶圆和齿根圆。黑色的2个圆为分度圆和基圆。你看这个简图是不是和你的实物非常接近。

网友:

楼上的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我做的齿厚换算软件。也可以用于测绘验证,很形象的,我以后会加入标准滚刀的过渡曲线(非标的做在别的软件里,毕竟这个软件主要用途是齿厚换算,以后我会作专门的测绘软件)欢迎提各种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好的创意。谢谢。欢迎广泛传播。
http://bbs.cmiw.cn/forums/115233/ShowPost.aspx

网友:

明显是变位齿轮.小齿的是正变位. 俺们老师昨天还给我们讲了这一类的问题  好是没搞董今天可是见到真家伙了 这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咋恁难呢  考回去让他们也见见 大哥什么时候把处理方法介绍以下啊谢谢

网友(2007-05-20):

把我弄糊了,明显是变位了啊!小齿轮正变位了,按齿顶圆计算模数你忽略了变位啊

网友B:

用我的程序计算一下,然后校核就很准确了,我也是做这一行的,很准的

网友:

两齿轮正确啮合的条件m1×cosα1=m2×cosα2 模数不一样,压力角应该也不一样!还是有变位的!(在下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网友:

变位齿轮,拆开普通车床走刀箱看看,两轴四滑移齿轮变速都是用的变位齿轮.

网友:

模数不一样的齿轮无法啮合.
齿轮在速比和中心距的限制下,需要适当增加或减少一两个齿(即变位)以满足实际需要.变位后的外径由于齿数的变化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你测量错误的原因.计算方法楼上诸位已有表述

网友(2009-06-05):
看你的小齿轮齿数为12,而且没有发生根切,小齿轮应为变位的。

网友:
直齿轮12齿,肯定是变位

网友C:
尺寸大概抓的..模數2.5

网友:
模数不一样肯定不会啮合

网友:
感谢20楼的软件 很实用的

网友:
模数不一样,肯定是没法啮合的,可能是你搞错了也不一定。反正我还没听说过模数不一样还可以啮合的。

网友:
10# zhouxuejian81 有这多高手帮忙,真羡慕你。其实,确定模数一样与否,只要分别用两个齿轮的齿顶圆直径减去各自的齿根圆直径再除以4.5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的东西,支持一下,第一次见到

网友:
如果是测绘,没必要完全一样。悬大一点的模数,速比作的一样就行了。

网友(2009-07-16):
很明显,小齿轮正变位,大齿轮负变位。

网友(2009-12-16):
模数不一样也是可以啮合的!

不同模数齿轮啮合公式推导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变为了,小的正变位

网友:
呵呵,看了大家的讨论。长见识了。看来这里的高人还不少。

网友(2010-07-12):
高手都在这,你真幸运

网友(2012-09-01):
最近在哦接触齿轮,应该是变位齿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尺寸大概抓的..模數2.5

大侠用的什么软件啊,能分享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侠用的什么软件啊,能分享下吗

用公司自創軟件,分享是困難,不過有問題可以協助算!!

网友:
两个齿轮的模数是一样的,但两个齿轮的齿形不一样(多是这样),‘测量’时有‘误差’。再测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公司自創軟件,分享是困難,不過有問題可以協助算!!

这样啊,谢谢

网友:
小齿轮变位了

网友:
看了照片,似曾见过,在西方的齿轮副设计制造中确有这种一对齿轮副的两个齿轮模数不同的设计,这种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小齿轮根切,即,标准分度圆和标准分度线不接触,在仔细设计后两个齿轮模数就可以不同(小齿轮的齿厚加大,大齿轮的齿厚减小),且能够很好啮合了。

网友:
量一下齿距,除以π,就是模数

网友(2012-11-10):
目测小轮正变位,大轮负变位

网友:
这个变位过来吧

网友:
这里高手很多,可以好好学习下

网友(2015-02-07):
最近正好设计齿轮,很有收获。

网友E(2015-10-16):
请教一下,LZ上传的图中,一个轴上这么多轮对(一般一条轴上2个),如何减速的?

网友:
根据你的数据我计算了一下!小齿轮变位大概在0.7到0.8  大齿轮变位在-0.45到-0.55 模数是2.5个模数!当然你要从新制造齿轮可以根据中心距,齿数,模数自己重新算变位系数。公式手册里写的很详细。

网友:
齿轮啮合的条件是由基节相同,模数压力角标准化而来的,所以理论上只要两齿轮基节相同即可啮合,P=M*Pi*COSa 所以就算模数不同亦可啮合,但是实际使用中这种情况及其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LZ上传的图中,一个轴上这么多轮对(一般一条轴上2个),如何减速的?

将图修改一下:一个轴上这么多轮对(一般一条轴上2个),如何减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小齿轮齿数少于17齿,所以必须正变位,否则一是加工时会发生根切,二是可能齿轮强度不够.

请问大侠,本人小白一个,请问齿数选择是任意的吗?怎么确定?

网友:
上学的时候听说过“变位齿轮”,工作几年了,没真遇到过~~

网友:
模数不同,压力角必不同,基节相同就可啮合。

网友:
建议测绘的时候利用公法线和中心距两种方法来计算模数,在对比
实在不行你就改成双联齿轮

网友:
从图形上看,模数估计是一样的,但小轮因齿数较少采用了较大的变位系数,大轮因齿多而采用了负变位或者零变位,通常的办法这类结构是在装配关系上想法测量实际的中心距,然后测量一下一齿公法线差值,也就是8齿公法线减7齿公法线,或者7齿公法线减6齿公法线,这些值的平均值就反映的是这对齿轮的基节,再查基切表确定模数与压力角,然后按通用公式计算平行轴外啮合的总变位系数,按小轮多分,大轮少分,保持至少二个齿轮的最大齿面滑移率近似相等为止,这样计算后得出的二个齿轮,是肯定可以啮合的,也就是相当于重新设计了一套近似的齿轮传动,性能应该可以满足原来传动副的功能。

网友(2017-11-01):
遇到同样的问题,过来学习下!

网友(2018-01-31):
中心距你没有量吗?

网友(2018-03-18):
模数不一样怎么啮合

网友(2018-05-16):
引用 网友B:
用我的程序计算一下,然后校核就很准确了,我也是做这一行的,很准的

大侠 软件去哪下载

网友:
这个贴还有人不,前面仁兄提供的下载下不过来了啊,有没人再放一个

网友(2022-03-29):
学习了,都是大神

网友(2022-06-23):
引用 网友B:
用我的程序计算一下,然后校核就很准确了,我也是做这一行的,很准的

网友(2023-11-27):
模数相同是两个齿轮啮合的首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