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容积效率与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07-03-26):
液压缸的容积效率与哪些因素有关?

先谢谢各位!

网友:

你遇到什么具体问题?请提出具体问题。这类教科书问题自己看书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长老!教科书上只是提到油缸的容积效率,并未具体讨论与哪些因素有关。因为我想做个振动油缸 ,往复频率比较高,密封问题解决不了,我想弄清我采用间隙密封和有密封元件的密封,其容积效率到底能差多少,当然得搞清容积效率与哪些因素有关.是否与活塞的大小以及宽度有关?再请教我看教科书可看哪本书能看到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初入液压方面。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