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曲轴偏心量检具如何设计?

楼主(2007-03-26):
曲轴由长轴和偏心轴组成,如何设计检具能检测出长轴和偏心轴的偏心量?曲轴为批量加工件。附图一张

楼主:

图纸补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v型铁把长轴垫起来旋转打表最大差值除于即为所求。
具体显示装置(表、触摸屏)、定位及其辅助机构可根据,楼主具体测量精度、工件外形尺寸
、测量节拍等要求确定。

网友:

你看能不能在车床上检测啊?找正长轴,压上行程表,轻轻转动主轴,找短轴的最高点,记下行程表走的距离,既L;按下式计算E出来E=R+L-r

楼主:

很感谢楼上各位。
零件为批量加工,全检。偏心量有10mm
如果用V型块靠长轴,千分表打偏心轴素线,转动一圈测量那么千分表行程达不到,如果仅只打偏心轴最高点,则会包含偏心轴直径误差。有什么办法能将误差控制在5微以内?

网友:

车加工时用个偏心夹具,偏心量由夹具精度来保证,用分时分段抽检。

网友:

用传感器做个测量装置,配上显示部分,分辨率为0.01微米

网友(2007-05-18):

要做个夹具式的检具啦,汽车厂都有的啊。
还需要做个标准件,比较测量最快。
7楼说用传感器,配上显示部分,分辨率为0.01微米,当然没问题,但价格呢?但最简单便宜的话装个千粉表就行了,偏心量而已,要0.01MICRO么?

网友(2007-11-04):
看了一下,楼上诸君所讲,均没有排除的小轴的直径误差.所以测量方案是有问题的.

网友(2007-12-12):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说法有误,分辨率和精度是不同的概念!(你有可能是受了日本产品的蛊惑,经常看到日本产品将分辨率当精度。)
分辨率是0.01u,但精度可能会是10u。但分辨率是1mm,那精度基本上不可能低于1mm了。建议还是用传感器,既然是全检,难免需要进行SPC,用了传感器,方便数据采集。
呵呵,我公司就是专门做传感器的,有需要可以和我进行详谈!

网友:
楼上的朋友现实中你们公司有几个人和我联系过,牵涉到商务问题比较敏感,建议不要出现。如果愿意,可以申请成为商务会员。欢迎以后多讨论技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虫子说的说法很对,现在很多人都把精度以及分辨率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