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可调节流量油路?---[求助]

楼主(2007-03-26):
如果要设计一个两路供油控制系统:主供油流量0~100L/min可电控调节流量,出口压力0.2MPa;润滑油恒压供油压力0.2MPa,流量5L/min 。另外启动时主供油路流量为0,并可自动调节在一定时间内流量由0调节到100L/min;润滑油路只要启动就一直供油。怎样实现?

网友:

原理上实现开不难,利用可编程控制器编程可实现。但在实现过程中,液压件比较难于实现性能要求。关键是压力0.2MPa,一般的液压件都难于实现

网友:

是的,好像0.2MPa的溢流阀非常少见了,要是气动的可能还有,但是你这个流量又这么大,有些困难,这样的元器件不是太好找,看有没有设计过这方面的给个建议吧,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认为有困难,流量大,压力小,元器件的通径也要很大,找标准件可能比较困难。

网友:

可以实现.我前年接触过

楼主:

0.2可以不是控制系统的压力,只要输出端压力在0.2左右就行

网友:

没错,2bar的溢流阀没人做备货的。

网友:

如果有一点资金余量可用定量泵+变频电机

网友:

同意8楼的.别的好象很困难实现.

网友:

用比例流量阀,有专门的控制板,价格不菲

网友:

不错,可以考虑变频控制液压泵啊.

网友:

用比例减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