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气动回路图用什么软件??求教!

楼主(2007-03-26):
我想画气动回路图,该用什么软件??比如画个气缸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

用CAD做也很方便,把常用的气动元件绘在一个DWG文件上,分别设成块保存。绘画的时候打开设计中心找到保存的文件双击其中的块,即可预榄又可拖放。

网友(2007-11-10):
回复 网友A:

有专门的工具的
office visio就是很好的,他可以画很多的流程图的,不光是气动的

网友:
festo 有一种软件Fluiddraw 的画气图比较方便,社区有smc的软件,不过我没有权限,没有下过。

网友(2012-11-23):
这个有很多软件可以画的,我用过visio、cad,festosim,smc的也有

网友:
SMC的在其中国官网上有免费下载,软件也可免费使用,费斯托的,3.5版本有破解的,最新4.2没有。这些软件不同于visio,它们都有仿真功能,而费斯托还有教学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