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又出现新问题

楼主(2007-03-27):
我现在切的是几个字距离有点近,最近的距离也就1个毫米吧`出现一个毫米烧掉了问题~

有同行的兄弟帮忙看一

楼主:
Re: 激光切割又出现新问题,

补充说明:

切割材料 1毫米钢板
切割速度每分钟3米
辅助气体(3公斤)

网友:

速度太慢了>
1毫米钢板一般都在5~~~~7米\分

楼主:

我家的机器是700w南京东方的激光器  在开快了~就切不动了~

网友:

不知道你那参数有没有加什么加速啊之类的

你可以尝试用氮气割

加速功率如何
没接触你那种小型的

切割时看火花, 如果很直很细那种那么还可以加速度  如果说火花有点拖后很粗的话,那很正常,如果看不到火花,或者火花很弱时,那么小心了。

割不绣钢时,火花是很细很细的那种,并且火花是在前面,那样才不会有毛刺。

氧气割不行的话,可用氮气割啊

氮气对很近的边保护的很好,氧气嘛如果距离很近,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

这位专家很厉害那,我们单位也有用激光设备的,但我没注意这些,希望以后能多和你学习

网友:

你用不锈钢的参数割~

1mm的板我做过0.6的间距~

网友:

氮气切割稍微贵点!

网友(2007-11-01):
我没用过激光切割

网友:
速度太快
使用脉冲慢速切割

网友:
師傅都跟我說距離太小會有問題
所以還是盡量不要太小好吧

网友(2007-12-26):
楼主那个“网通”的“通”用的是什么字体格式?在哪里可以下载?我找这种字体找了好久了!

网友(2008-04-11):
回复 网友A:

那字不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用脉冲切割,速度慢了

网友:
只有两种解决方案:
 1.脉冲
 2.氮割
我们这里是用Byspeed4020  能割到22米/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