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保护焊,镀彩锌的质量---[请教]

楼主(2007-03-27):
      我公司用二氧化碳保护焊焊接焊管后,在焊肉的表面和边沿出现黄褐色的非金属覆盖物,像普通手工焊的药皮一样。镀彩锌后在覆盖物部位呈白色,一抠就掉,本题部分呈黑色,没有镀上锌层。我公司认为镀锌厂酸洗不彻底,但镀锌厂认为我公司焊接质量有问题,酸洗无法清除覆盖物。

请问各位前辈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要怎样解决才好?恳请给予指点。

网友:

氧化皮用酸洗不掉的,必须进行清理,机械清理一下

楼主:

谢谢二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黄褐色的非金属覆盖物?

网友:

药皮,

网友:

如果不是用的药芯焊丝是没有覆盖物的。是否CO2流量不够使保护区过小或没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不是药芯焊丝,现场使用有排风扇,吸的那种。风扇离焊接作业点最近只有300MM,据说是改善工人的作业环境,以前就一直有,不知道是否会对气体保护造成严重影响不?黄褐色的非金属覆盖物主要出现在焊肉边缘成一线(半毫米左右宽),不很明显,两跟焊管对焊(成三通状)的焊肉表面(中心部位)偶尔出现块状的覆盖物,单块面积在1~5平方毫米左右。

网友:

楼主好!

      我想你采用的是实芯焊丝二氧化碳气保焊,此类焊缝在表面有一层覆盖物,不是均布的,有些地方多,有些地方少 ,表面光亮、附着比较牢固,它属焊缝金属及杂质的氧化物,不属于焊接质量问题。

    这类附着物一般手工不好清理,且酸洗也不易清理,最好采用喷砂的方法去除,这样镀层的表面质量会比较的好;当然也可采用打磨或抛光的方法去除,依据你的的镀层要求来决定。

网友:

改用MAG(Ar80%CO2 20%)试试看。成本要高点,但效率可提高,焊缝成型质量好。

网友:

如果是一般的构件,没有必要去花费相对较大的成本。

因为氩气的成本较大,且还采用富氩的工艺,其成本相对就较高了;

此类工艺在承压且焊缝质量要求相对较高的焊缝采用较多。

网友:

黄河湃老师说的没错,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结论也是金属氧化物,终于在这里得到了印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