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锻打要加热到什么程度才不会开裂---[请教]

楼主(2007-03-27):
304不锈钢锻打要加热到什么程度才不会开裂?

网友:

应该至少在再结晶温度之上吧~~~

网友:

但是里面的合金元素可能过冷情况很严重~~
要去折合一下温度~~~~~再结晶温度+过冷度
你可以试试~~~

网友(2007-06-08):

900

网友(2008-01-12):
你们谁知道不锈钢锻打技术,怎么样才能不粘模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