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道淤泥采用何种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脱水

楼主(2007-03-27):
河道淤泥采用何种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脱水,使之含水率降至最低,以满足运输填埋的要求

网友:

量小用板框压滤机,量大用带式压滤机。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网友:

自动卸料离心机能行吗?

网友:

生产能力好象不行,而且自动卸料离心机比较贵!

网友:

自动卸料离心机原理比板框压滤机简单,效率也高,并可实现连续作业。

网友:

我们无锡太湖边采用淤泥固化技术,添加水泥等料进行固化后填埋

网友:

建议使用大型压滤机。方便。快捷。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做淤泥固化的:通过向淤泥中加入固化材料使淤泥固结,并达到工程运用的标准,使原来废弃的淤泥通过固化可以用于填土,道路建设,堤防工程,建筑材料等领域,成为一种高性能的土方材料。

 y

网友(2007-11-26):
不是说还有一种真空皮带吗?

网友(2010-12-13):
可选用带式压滤机,我公司有此产品。

网友(2011-01-24):
楼上的机器生产效率达不到大量淤泥脱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