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焊接缺陷的产生?---[请教]

楼主(2007-03-27):
  手工电弧焊接,在操作中很易产生焊缝过凸、咬边、焊瘤、烧穿 等缺陷,请问高手在操作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避免,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认为买本电焊方面的书看看,学的还要快!烧穿一般是电流太大或焊接速度太慢,焊瘤一般是电流太小或焊接不完全,咬边一般是手法有误或电流过大,焊条尽量歪斜,焊缝过凸,加大电流或将焊条摆开就是。

网友:

2楼大侠说的不错!

是的,这些常见缺陷在很多的焊接书籍中都有详细的讲述,还是多看看书,多实际操作一下,基本功很关键的。

楼主:

谢谢指点,说得很好,但实际操作中要非常熟练才好,需要努力。

网友:

多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2007-07-14):

上传一份:焊接缺陷及预防措施。

网友:

谢谢各位,我收了。多学一点。

网友(2010-04-13):
把有些资料整理到一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