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收获机原理--(请教)

楼主(2007-03-27):
很好奇,棉花是怎么收获的?他又是什么原理又不沾草的?请教!

网友:

文昌 网友好!

我想应该是“梳筚”原理,因为“棉桃”个头比较大。

syw   070327---22.11

楼主:

前辈的意思摘桃,不是摘花?

楼主:

农业机械冷门的很哦!
摘桃以后怎么办?花跟桃如何分离?不可能是人工吧!
摘桃会减产吧?

网友A:

 我大致了解采棉机工作原理,它用旋转的带齿摘锭,将绽开棉桃中的带籽纤维抓带出来并靠气流送入棉箱。采棉机有两种主要类型:在美国使用水平摘锭式采棉机,其采摘率较高,但结构复杂、制造精度要求和成本高;在前苏联大多使用垂直摘锭式采棉机,其结构较简单、成本较低,但采摘率较低、落地棉较多、对棉株损伤较大。
    还有一种是真空采棉机,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真空将成熟的棉花从瓣壳上吸下来,为了提高棉花的采收率,也为了提高棉花的采净率,在棉花收获前一段时间要给棉花喷催熟剂,使棉铃的成熟时间基本一致,然后再使用脱落酸一类的制剂,使棉花叶片脱落,在收获前浇一次水,将掉在地上的棉花叶沾住,然后进行收获作业。这种收获方式是一次性的,摘锭式采棉机可以一次采完,也可以分几次采完。目前新疆使用的采棉机主要是美国凯斯纽荷兰和约翰.迪尔生产的,好像也有以色列的。
    最近国内有人发明了蛙舌式采棉机,好像是把一个类似吸嘴的东西对准成熟的棉花然后贮棉箱内。网上有视频,可以看一下,当然也有介绍其他采棉机的文章,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我本人认为最先进的采棉技术应该是智能化的,首先用一束单色光对棉花进行扫描,发现成熟的棉花后引导吸嘴接近棉花将其吸入棉箱。这种采棉方式最大的优点可实现无人作业,采净率高,采棉质量好,大家如有兴趣,咱们可以共同探讨一下,这是一个机电液气一体化的产品,研究它一定很有意思。
顺便提一下,棉花除棉花植株死亡(或拔掉以前)后留在棉柴上的僵桃人工摘下扒开以外,都让它自然成熟,这样收获的棉花纤维长,产量高。

楼主:

多谢益丰高工的详细介绍,摘桃的话季节挑选应该是很难的吧。
益丰高工讲的智能化采棉机市场上有了吗?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是机子要行走,那么多的吸嘴如何准确定位而又不相互缠绕也不被杂乱的棉枝所阻?我估计最少采获两行,机子行走的速度又不稳定,植入芯片吗?

网友:

个人想法:采用光电转换确定棉花位置,圆盘式装8个气缸伸缩吸嘴,行驶速度传感器控制,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采棉机在建设兵团已经采用了,但据我所知好像都是美国货,棉桃上都喷洒了脱叶剂,但是采下的棉的棉花还是需要人工清理叶子。

网友(2007-10-10):
都是美国货. 大大的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致了解采棉机工作原理,它用旋转的带齿摘锭,将绽开棉桃中的带籽纤维抓带出来并靠气流送入棉箱。采棉机有两种主要类型:在美国使用水平摘锭式采棉机,其采摘率较高,但结构复杂、制造精度要求和成本高;在前苏联 ...

图像识别软件大大的重要……国内会有么?

网友(2008-04-16):
回复 网友B:

我们那的棉花生产过程基本都实现了机械化,唯独收获的过程全部是人工的,如果这个机械的价格不是很高我估计很有市场,我们那去年的行情是每斤棉花人工费0.5元,亩产500,种植一般水平亩数的也20多亩,0.5*500*20=5000,今年的人工费肯定涨。估计市场不小,如果采用益丰高工的智能化方法可能成本有点高。

网友:
采棉机的应用问题

上次回帖子  我在新疆试过采棉机,主要方法,到采棉时间,提前10~15天打催化剂,以利大部分棉桃同时吐絮,新疆农机化所自行研制的,垂直旋转(导向)双夹辊喂入系统,主要技术1.伺服左右上下定位对行系统,2.棉壳棉絮分离系统(气吸、梳刮等多种),3.棉絮与棉叶离心分离系统,4.棉絮集中至棉箱。

回21楼主所说:杂物分离问题早已解决,   用离心力原理,杂物对品质影响比重不大,目前对品质影响的最大问题是
  1.  因采棉机是统一采棉,一般要求棉桃同时吐絮,采用催化剂催棉桃同时吐絮,目的是高效率,分段二次则对棉株损伤的而造成茎杆倒歪的无法收摘,以及断茎杆堵塞喂料系统问题。
  2.  棉绒有严格的品质等级,分 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级外。一般自然吐絮的棉绒等级较高,象采用催化剂催棉桃同时吐絮的方法,因有些棉桃还未成熟就吐絮,这样机采棉品质较人工差的本质在这里,并非杂物才影响品质的关键,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点,现在这随笔写几句供大家参考,以后再多写些其它自动化相关的东西

网友(2008-06-01):
这个机械 不好搞 一棵棉花株体上 各个棉桃熟裂时间不一 催熟减产!

我生在农村  这活我就干过 现在老家还有几亩地  现在不种了 ,明年要回来 种棉花试验
不过根据经验  还是自然采摘  就是说  棉花株体 上的 棉桃自然成熟开放的 先摘  未成熟的  以后再摘
所以 设计要求 :
                              1、机器采摘时 不伤株体
                              2、只摘成熟子棉
                              3、机器要求体积不大
                              4、采收子棉絮 储存用背负式袋装可卸载
                              5、节能环保
大家能深入实际研究 再说了棉花品种不一样 株体 叶数 也不一   还要考虑到适应性  棉花从播种到长成株体 的管理工艺以采摘机械要配合好 提示  最好用一台小型机器负载小型电脑装上采集卡输入图像资料 然后软件分辨 控制机械手臂的方向
欢迎同道中人交流

  QQ86568298            QQ78870129
  手机:13372220777
         :13813289000

网友:
我们给美国的双盘采棉机供配件,但是具体怎么样就不知道了,等有机会去美国看看。

网友:
上次回帖子  我在新疆试过采棉机,主要方法,到采棉时间,提前10~15天打催化剂,以利大部分棉桃同时吐絮,新疆农机化所自行研制的,垂直旋转(导向)双夹辊喂入系统,主要技术1.伺服左右上下定位对行系统,2.棉壳棉絮分离系统(气吸、梳刮等多种),3.棉絮与棉叶离心分离系统,4.棉絮集中至棉箱。

回21楼主所说:杂物分离问题早已解决,   用离心力原理,杂物对品质影响比重不大,目前对品质影响的最大问题是
  1.  因采棉机是统一采棉,一般要求棉桃同时吐絮,采用催化剂催棉桃同时吐絮,目的是高效率,分段二次则对棉株损伤的而造成茎杆倒歪的无法收摘,以及断茎杆堵塞喂料系统问题。
  2.  棉绒有严格的品质等级,分 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级外。一般自然吐絮的棉绒等级较高,象采用催化剂催棉桃同时吐絮的方法,因有些棉桃还未成熟就吐絮,这样机采棉品质较人工差的本质在这里,并非杂物才影响品质的关键,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点,现在这随笔写几句供大家参考,以后再多写些其它自动化相关的东西
再给你谈一下机采棉的问题
机采棉是一个机、电、液、综合项目,我是在1997年新疆工学院上学时,跟随导师进行棉机机械结构的设计加工,该项目自1992年已开展了5年之久,当时在新疆农机化院长田中午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院士)带领下,各大学教授都参与论证进行研究,我当时是帮导师设计加工采棉辊,及喂入机构,采棉机最新进展,你可查新疆农机化网,这个网站是新疆农机化所主办的,本人毕业后未再从事采棉机研究。
    想研究机采棉项目,现在已完成,该项目是多个资深科学博士课题,以一人力量无法完成,但有很多可供你参考的方法,建议你分段应用,
1.采棉方面先用背负式气吸采栽机,这是我们试验机采棉可行性论证方法,这种方式成本低,易于小家庭的运作,只所以在新疆要机采棉,主要为种植面积大,收获时间要求短,
2.人工采栽的棉花,建一个棉绒与径杆叶等杂质分离机,这个在新疆是很成熟的,

网友(2009-01-31):
好麻烦啊

网友(2010-12-30):
这个机器确实比较复杂,我家乡也是主要产棉花的,如果哪位有很好的想法和产品的话,我帮你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