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导轨油系统出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7):
数控机床的导轨油系统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流的特快,两天就要加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急切得到大虾的帮助!!!谢谢!

机床是牧野的GF8

网友:

第一,检查一下系统设置的打开启油时间和停止时间,开启时间 是否太长,或停止间隙时间太短,造成不停的打油,

第二,检查油管是否有破裂,分油块接头是否漏油,分油块内的单向阀是否有损坏(常开,造成压力很小时也有油流出,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有一定的油压下,阀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