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磨床不能回参考点,相关参数设置

楼主(2007-03-28):
我公司一台进口数控磨床,采用FANUC210I-T系统,机床X轴配装HEIDENHAIN(海德汉)LS176光栅尺,X轴构成全闭环。加工时带有自动量仪,加工过程进行自动测量。

近日,上班开机后,进行手动回参考点时,机床发生90号报警,内容为:REFERENCE RETURNINCOMPLETE。系统说明书上解释信息是:The reference position return cannot be performed normally becausethe reference position return start point is too close to the reference posi-tion or the speed is too slow. Separate the start point far enough fromthe reference position, or specify a sufficiently fast speed for referenceposition return.  Check the program contents.(参考点返回的起点太接近参考点位置或返回的速度太慢不能执行参考点返回。参考点离起点要足够远或为返回指定适当快的速度)。

故障诊断,按报警提示,检查减速行程开关是否位移或损坏,位置正常,开关输入信号都有,开关良好。返回参考点时的快带,慢速都没有问题,仔细观察,发现在压上减速开关,正常减速,回参考点时,一脱开行程开关,X轴就停止移动,报警出现。而进行手动移动X轴,正常,检测光栅信号线都正常。此情况是第一次遇到,咨询FANUC公司和机床厂达诺巴特也无所获,均答可能是离参考点位置太近或速度太慢造成),但公司设备又要急需运转,进行生产。

故按此判断,初步判断为在回参考点时,快速,减速都很正常,错误就发生在脱开行程开关后,而按正常返回参考点,此时,应该慢速 寻找编码器零位信号才是,故可能原因是未找到零点信号,造成机床报警。而X轴装有光栅,故可能是光栅污染或损坏,造成无法找到光栅零标,机床不能进行回参考点任务。因生产急需,不能停机长时间检修,故一个是先关光栅尺,用伺服电机内装编码,看能否进行回参考点。如可以,就先关闭光栅,改为半闭环,以缓解生产压力。

设置修改机床参数:

1815 #1  由1改为0,使用不分离式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如是绝对编码器,此处应该设为1,详见参数说明书)

2084  2085  N/M齿轮比 ( 设定=电机一转移动量(丝杠毫米数)/1000 ) 本机设为:1/100

- L8 H0 J c; c0 r' W- ]

另其它伺服相关参数可在伺服设定画面进行设定,具体参数号想不起来,就按伺服画面设置

$ H- g8 U1 O z7 N3 \' p& B

AMR : 0

CMR : 2

速度环 : 8192

位置环 : 12500

5 G) e2 K, C }8 M! k

参考计数器容量(1825) :  10000

关机重新开机,进行返回参考点,正常返回到参考点,建立机床坐标系,机床空运行,正常。正常投入使用。

 k

故故障判断为光栅尺,在返回参考点时,不能找到光栅零标,造成90号报警。因机床急需运转,故到此,光栅故障没有继续查下去,今天就写到这,等光栅尺拆卸检修后再更新。

楼主:

上星期六,已检修光栅,不过还好,先开始把光栅的零标磁石清洗了一下,然后试了一下,机床能回零,以为正常了,可能是零标脏了,没想,过会又不行,最后,将磁石移动了一个位置,然后正常。光栅尺也没有再打开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