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三相不平导致的危害吗?---[请教]

楼主(2007-03-28):
 今天真郁闷, 本想把设备调试完预备后天装箱:

结果出现一个问题,我把三相加热器将设备油温升温到位后关了加热器电源准备调试设备,这时发现两个加热器漏油,我拆开加热器后发现加热器电阻丝击穿了保护套,以至油从保护套漏出,后拆开所有加热器后发现其中一个加热器的三相电源有一个没接上. 原来从没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怀疑是三相不平的原因,望大虾们指导!!

网友:

不是一相电源没接上造成的。三想加热器内电路无论是什么接法,不同于三相电动机因缺相而导致过载,也还会因一相电源没接上产生对地电压增高而击穿保护套。缺相只会减小功率增加加热时间。可能原因是自身绝缘因素或接触不良造成。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现在的现象是 六个加热器并连,  少一个没接的加热器一点问题没有, 而其他两个接的正确的却坏了. 原来我们做了很多套都没出现过这问题, 真是怪! 我在调试前 每次都测量了电阻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关注这问题的进程~~~~

楼主:

加热40分钟后又穿了一个  所有的电线都是好的,空开直接跳掉了

网友:

是管形结构的?管内填充的什么材料做导热介质?还有电热丝长度要计算准确,电热丝与接线螺栓要可靠焊接,以防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

查看一下,烧坏的位置,是不是有什么共性。如都是在折弯部位,可能是加热管的问题,如是温面位置可能传热不良,局部温度过高所致。
   如对加热的速度要求不是很快,最好降压使用,将三角接法改成星接会好一点。

楼主:

拆开,锯断后发现击穿位置均为电阻丝焊接部位,问题是焊接问题

网友:

应是加热体质量问题.应加零线

网友:

拆开,锯断后发现击穿位置均为电阻丝焊接部位,问题是焊接问题

从这里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质量本身的问题呢?

LZ啊,我还关注一点,如果说是质量问题,那么三相电全部正常后,该加热设备是否也会存在损坏情况呢?

关注ING~~~~

网友:

是三角还是星形?

楼主:

三角 现在是把一批的加热器重新更换

网友:

看来还是那批货的质量问题啊~~~~

网友:

LZ顺便把那厂点点名吧,让我们以后心中也有个数啊

:)

网友:

建议加零线(星形接法)。三角接法只会造成升温慢,对地击穿可能是一种假相,应该是局部超温先损坏了绝缘层,我的个人认为没试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