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油路两油缸,有负载的有动作,无负载的没反应---[请教]

楼主(2007-03-28):
同一个油路里分两个提升油缸,一侧的锁紧螺纹脱落,(两个油缸提升一个平台,平台有四个导柱和两个齿轮齿条作同步)冒险点动油缸,这时候有负载的一侧油缸有上下的动作,另一个已脱落的则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都从一个管路分出来的按说不都应该有动作么?我将有负载的锁紧螺母去掉之后,再来点动油缸,这时候两个油缸有有反应了,我问别人,他说无法回油造成的,我还是没有明白,不管又没有负载,两侧油缸不都应该进油么?都进油的话不就会有动作么?

搞不懂这个问题,我没有搞过现场调试,所以特上来请教一下各位。多谢了。

网友:

请问:你所说的锁紧螺母是起何作用的?

楼主:

锁紧螺母是连接平台和油缸的,油缸杆端螺纹伸进平台里(在平台两端的正中),然后用锁紧螺母锁紧。这样油缸提升或下降的时候平台不就跟着运动了么。
就是那个小圆螺母,可能我说的不太准确。我们都是这么称呼的。

网友:

可以查阅一下设备的液压原理图,两个油缸是否同一路油进入,同一路回去(中间有没有其它环节)?应该可以通过原理图分析出来的!按照你描述的,我也分析不出原因来,如果有原理图是最好的了!

楼主:

是同一路油进出,没有其他环节。我看过了。

网友:

  请问该设备的液压阀有什么啊?看看阀有问题吗?油泵压力大小,油缸是否漏油啊,最好给我发个设备的油路图。

网友:

我认为是这样造成的,你的两个油缸应该总的进出油路上应该有一个液压锁或者平衡阀,你的两个油缸上腔相通,下腔相通,然后再通过三通接到总的油路上,当你顶着平台的那个油缸有负载的时候,它的回油同时进入你不带载的那个油缸,同时,你不带载的那个油缸另一腔也有压力油,这样有可能不带载的那个油缸活塞压差相同,这时候它就不动,如果你的负载足够大是,不带载这个油缸会相对带载那个反向运动,你好好查查是不是两个油缸共用一个液压锁或平衡阀.

楼主:

怎么上图?

网友:

看了图,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图纸上的中模、下模、上模控制都是针对那个油缸的呀?到底是那路的油缸出现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