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298进行两路电机PWM驱动---[请教]

楼主(2007-03-28):
<>有没有哪位大虾用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我用L298进行两路电机PWM驱动。
<>在int端加入相同的电压,
OUT1,OUT3输出高电平,,2,4输出低电平,
<>用电压表测量,两路输出的电压却不相同,,相差0.18v
out1,out3高电压相同,
而out4端0.06V电压,而out2端是0.24v,
是什么原因呀,,是芯片自身的原因吗??是桥路中三极管的原因吗?
L298都是这样的吗?还是我使用出问题了?
能解决吗?

网友:

我找到的有关L298n的资料,里面有使用方法,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啦,,
我改了电路,以前的情况没了,,可是,现在只有一路能用,另一路,只能都加高电平才通,加一高一低就不通,两个out都是低电平,,,哪位大侠能说说怎么回事吗

网友:

鹿艺凡 网友好!

L298集成电路是典型的H型桥路驱动电路,其中,两边各自独立的上、下对管是互锁的,
既,要么上管通下管不能,要么下管通上管不通。

从你在3楼介绍的情况看,很有可能是,其中一边的上面那个功率管烧了,使之成为短路。

syw  070330---13.52

网友(2008-12-03):
ddasdasda

asddasd
asdas
dsa
d
asd
as
das
d
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