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生产这种产品的数控类的设备?---[图,请教]

楼主(2007-03-28):
以上两个产品,目前我公司生产过程:是先在板材上剪料,再卷,然后再焊。请问各位有没有直接一步到位成型的生产这类产品的数控类的设备。

网友:

  我只能打开钢壳的图纸,另一张看不到.
钢壳结构很简单,不过也要分几道工艺,你看看制罐和制桶设备能否满足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