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数显仪的准确性---[请教]

楼主(2007-03-28):
我厂的铣床上最近安装了两轴的数显,但我老感觉他不是那么准确,我想问一下怎样才能测量出他的数值是否正确?

楼主:
Re: 请教各位如何测量数显仪的准确性!

不好意思!斑竹这个帖应该放到量具版块!

网友:
Re: 请教各位如何测量数显仪的准确性!

旋刀 网友好!

随便找一个废料,用直径==10的铣刀,加工一个X==100,Y==100的四边形封闭轨迹,
然后,实际测量一下就能验证了。

另外,麻烦你介绍一下你用的数显仪的类型、是磁容栅、光栅还是感应同步器。最好能介
绍一下目前的使用情况。

谢谢!

syw  070328---23.48

网友:
Re: 请教各位如何测量数显仪的准确性!

唉~~~~~!!最简单的方法利用碰数原理,在铣床都上装个碰铁,工作台上夹个数显千分表或普通的千分表,看你的帖子应该你们的铣床并不加工很精密的东西!大概夹个百分表就可以了!前提主轴效正,碰铁平面度好就OK了!

网友:

用百分表检验就好,看进给的读数和表的示数是否一致。除了检测定位精度还要检验重复定位精度,也就是说先在碰铁上吃表,数显归零,向前移动然后再后移动使数显归零,看表是否还是在原来的读数上。

楼主:

我用磁性表座把百分表按在主轴上,顶在钳口上然后对零,移动百分表1mm时,数显显示为1.1,2mm时2.2,3mm/3.3,现在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准了?

网友:

旋刀 网友好!

你的数显表很可能是“磁容栅”或“感应同步器”类型,这两种东西遇磁会有干扰,
所以应将“磁性表座”远离数显仪。

syw  070329---19.04

楼主:

我的数显是光栅的

网友:

旋刀 网友好!

按照你在6楼的类推:“……移动百分表1mm时,数显显示为1.1,2mm时2.2,3mm/3.3,……”

如果,移动百分表100mm时,数显显示==?

syw   070329---20.20

楼主:

我的百分表只能移动5mm,所以100mm没实验过,我也不知道!

网友:

~~~1:主轴你效正没!就是主轴在旋转360度范围内垂直与工作台.
2:把平面度好的碰铁夹在主轴头上.
3:不用磁性表座,用台钳夹调节杆.百分表触头和碰铁的角度都调准点
4:碰到后大概30个丝,数显表清零,百分表对零在试.
还感觉不准的话,CALL厂家吧!呵呵!

网友:

旋刀 网友好!

如果移动5mm,而数显表==5.5的话,有可能是电路“进位”算法的程序上有问题。
你得找厂家解决。

syw  070330---21.34

网友:

你也可以校对一下百分表呀。

网友:

楼上的好像都没有实际的用过啊
告诉你个方法就是和设备的刻度盘做比较
先把刻度对零,然后数显清零
转动500mm距离先对刻度,然后看数显,就知道误差有多少了
设备厂家就是这样检测的.
数显的误差是可以调整的
数显误差不会很大的,所以楼上的方法行不通.

楼主:

那多大才算正常?

网友:

一般500长不会超过0.03

网友:

那谁有没有百分表的操作方法啊?

谢谢拉~!!~

网友:

我们做的龙门铣床是没有刻度显示进给与光栅尺做对比的,厂家安装的时候靠的就是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来打实际移动与光栅尺的读数做对比。定位精度是1米内0.035,行程每加1米允许增加0.01,最大允差0.18mm,而重复定位精度允差0.02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