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缸发动机为何不是90度一个冲程---[请教]

楼主(2007-03-28):
今天是实习的第二天,我在一汽的铸造厂看到生产的汽车JATTA曲轴。

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四缸的发动机不是90度就一个轮回,而是180度?

% j3 M L$ J, i l0 i) q

如果是六缸那是多少度呢??

具体专业的术语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说。见谅~~~

网友:

内燃机教材上有的,可以去看看,说的比较详细.

楼主:

我们没有学习那个  也找不到教材  就是好奇想知道  还有 为什么六缸的比四缸的要平稳呢?

网友:

楼主说的是曲拐夹角吧!这关系到曲轴的平衡问题,180度的夹角曲轴本身已平衡,四缸机由于180度就有一缸做功,做功和压缩本身的力可以互相抵消,如果采用90度反而不行,而且曲轴复杂工艺性也不是太好,在V8发动机上90度有一缸做功,各缸之间的作用力可以抵消,所以V8采用的是90度

网友:

楼主,四冲程发动机的点火周期为720度,4缸的曲轴转角就是720/4=180度

网友:

很简单  由曲柄连杆的结构决定
因为曲轴必须转过180度活塞才能从上止点运行到下止点或从下止点运行到上止点 完成一个冲程

网友(2007-12-10):
楼上的是不是理解错误呢,按我的理解,楼主的意思是:四缸发动机相邻2缸曲轴箱为为何不是90度?
我觉得原因有2方面,分别是“
1,A209网友说的,曲轴的平衡问题;
2,版主风筝无线说的,各个缸做功时间上尽量均匀

网友(2008-05-18):
因为曲轴转两圈为一个周期,两圈是360*2=720°
四个汽缸,平分一下,每个180°

网友:
想象一下,如果成90°,点火的状况,活塞就不在刚压缩到顶点点火,如果要达成这个条件,那么,四个活塞的点火的位置就不是同一高度,整个机体的形状要复杂化,成本就会上升

网友(2008-09-23):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