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拉钢加工和退火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8):
有一冷拉钢直径36*156mm需要加工外圆和退火去应力处理,象这样的零件是先加工还是先去退火?(我不知退火后零件是否会变形?)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材料?

楼主:

是45#冷拉钢

网友:

建议退火→车

网友:

同意,退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