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页轮抛光,效果不太好---[请教]

楼主(2007-03-28):
我有一不锈钢管内壁有一条焊缝需要打磨抛光,长度为2.5米,直径150mm,我现在用的是百页轮抛光,可是效果不太好,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产品?

网友:

抛光是很繁杂的事,先要粗磨,精磨后再抛。还必须用抛光膏(磨料)。

楼主:

现在是粗抛都不好处理啊!有什么东西可以进到里面吗?

网友:

有试过砂带磨和千页轮吗

网友(2007-05-16):

用震动棒的软轴头部经过改装安装抛光用的布砂轮效果不错。我们做过。需要换个高转速的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

网友:

兄弟,一般都使用千叶轮的,我也许可以帮你

网友(2007-12-10):

Re: 百页轮抛光,效果不太好. ^; h/ ]0 S* _  q: g
可以再使用PVA轮精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