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产品如何选用钻头?

楼主(2007-03-28):
我加工一个产品,是ZL102压铸的,里面是一个斜孔直径2.6MM,斜孔长度有25MM左右,用直径2.6MM的加长钻头在加工时铝屑很难排出来,粘在钻头的槽里,请教大家加工铝产品的钻头该如何选用,是否有专用的钻头呢?

网友:

天地之间 网友好!

好象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一、是多磨几个不同角度的钻头,做一下试验,找出一种最适
用的钻头。二、是勤退刀排屑。

另外,在关心你的斜孔钻工艺的应用情况,也关心你的未来创业情况。

syw  070329---00.23

楼主:

谢谢开门造车老师的意见,我今天去刃具市场看了一下,一个厂家给我提供了专门适合铝产品的钻孔的钻头,它的排屑槽特别宽,适合于排出铝屑。试用后比一般的钻头效果要好很多。我近段时间特别忙,样品已经试制成功,斜孔钻工艺的应用方面我是采用了一个专用的夹具,结合您提供的角平分线的方法来钻孔的,这个方法很好,还都没有好好来感谢您的指点。样品对方已经确认,首批定单一万只,所以我正在忙着组织安排生产,谢谢您的关心。另外请看我给您的社区留言。

网友:

钻削铝材的钻头可采用标准群钻
1将钻头前倾面(螺旋槽)和后隙面用油石磨光表面粗糙值为Ra0.25μm,最好采用螺旋槽经过抛光的钻头。
2用煤油或煤油与机油的混合液作切削液。
3选用较高的切削速度。

楼主:

谢谢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的指教,我现在是用白有做切削液的,另外还有事请教您,请您看我给你的社区留言

网友:

天地之间 友好!

在你3楼的帖中,
1、使我知道了有一种:“专门适合铝产品的钻孔的钻头,它的排屑槽特别宽,适合于排出铝屑。试用后比一般的钻头效果要好很多。”

2、得知你采用“角平分线方式”钻斜孔获得成功,向你表示祝贺!也谢谢你做的验证。

你给我的站内留言收到,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syw  070401---03.00

“角平分线方式”钻斜孔原理见下面的链接。
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16楼
http://bbs.cmiw.cn/forums/46782/ShowPost.aspx

楼主:

谢谢开门造车老师的指教,产品做出来的效果挺不错。大家如果需要这种钻头的话我可以寄给大家看看。

网友(2007-07-10):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在加工一种8MM厚铝合金的零件 上面很多2MM宽的槽,如何加工能保证3个丝的精度,加工了几次感觉都是装夹问题,一加工完毕卸下来 整块板就变形了!用线切割加工 感觉成本又太贵!

网友:

 我厂现在也加工一批铝制品,,出现很多问题。。

2 N* W U/ b& D

材料2A12硬铝,车M64(长10mm)螺纹,粗糙度很差。。攻M12(深25)内螺纹时,排屑不畅。。

楼主帮忙解决一下,介绍点经验

网友:

车M64  螺纹粗糙度不好 可能刀具选的不好,用金刚石螺纹刀
M12可用螺旋槽丝攻

网友:

8楼的兄弟
有图吗?

网友(2009-03-15):
7# 天地之间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是不是抛物线钻头?

网友:
我们加工直径2mm的孔,深度20mm,用的就是45度麻花钻,排屑效果良好.
请及时对钻头喷洒冷却液,防止刃口粘屑.
另外可以适当提高转速,用高转速进行甩屑.
或者在加工过程中增加一次排屑.

我们用直曹钻在加工250mm深 直径11mm的油孔时通过1次退刀保证排屑.

网友(2009-05-19):
我们加工直径2mm的孔,深度20mm,用的就是45度麻花钻,排屑效果良好.
请及时对钻头喷洒冷却液,防止刃口粘屑.
另外可以适当提高转速,用高转速进行甩屑.
或者在加工过程中增加一次排屑.

我们用直曹钻在加工250mm深  ...
引用 网友A:

赞同下:)

网友:
台湾有种专用的铝用钻头,效果不错

网友:
M12可用螺旋槽丝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