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棒外焊接一圈3×5的铜条---[请教]

楼主(2007-03-29):
一根Φ60×10的铜棒外焊接一圈3×5的铜条

 l. T p

怎样焊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氧乙炔气焊(用铜焊丝)就可以了!

网友(2007-06-10):

9494,可以焊接后再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