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不锈钢材料耐腐蚀性好,性能最稳定?

楼主(2007-03-29):
最近发现1Cr18Ni9Ti材料做零件会生锈,因为是做医疗设备的,绝对不允许有零件生锈现象,设备常与医用药水相接触,腐蚀性大。请问各位兄长,到底要选择哪种不锈钢材料,如做进出水接头,接口弹簧等。

网友:

1Cr18Ni9Ti是国外淘汰的技术! 我建议用出水接头的用304 ,如果你的水是呈盐性用316最好!

网友:

应该用316L最好,不过也价格也高.可以比一下性价再具体订

网友:

SUS304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