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标NPSF的螺纹规设计

楼主(2007-03-29):
小生正在设计一个螺纹规,美国标准ANSI B1.2.3-1976 螺纹是3/4-14NPSF,找不到相应的公差参数,连底孔的尺寸也不晓得,还要选择钻头的底径,特此向各位大侠求助!

网友:

楼主提到的標準不正確吧,是不是ASME B1.20.3-1976?

网友:

直接买一个不就得了!
EMUGE有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我在论坛上看到有位大侠提供过比较完整的各类标准,你在论坛上找一下,再下载

网友(2007-11-26):
我想问一下楼主:如果知道了NPSF螺纹的各尺寸和公差?又怎样设计螺纹规呢?有没有什么公式可用或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2008-03-20):
哈哈,我给某单位,好象是汽车发动机零件的检具上用过这个螺纹,也设计过这个螺纹通规.叫非密封管螺纹,里面的密封不能填充其它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