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筒外表面清洗机构---[请教]

楼主(2007-03-29):
我公司生产铝制酒瓶盖,但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铝筒(结构为一端有封底,一端有开口的圆筒)由于在辊印过程及其它工序中,在铝筒表面形成一些小突起(表面油漆不均匀造成的)及一些其它污渍,影响了瓶盖美观,现在车间内的解决方法是用一些布轮来旋转清洗,就像用砂轮来磨削表面一样,只不过不是砂轮而是用布轮,或者说是用布轮来抛光.但这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布轮总掉毛毛,而且布轮表面脏得非常快,更换的频率太高.

请各位前辈指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清理表面达到美观要求,而又不掉毛毛,并且容易清洗.

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以像布轮一样来抛光,但又不掉毛毛,硬度适中,不会刮伤铝筒表层的漆层?

 v

先谢了

网友:

用尼龙毛刷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布轮改成尼龙毛刷轮

楼主:

谢谢,受教了

网友:

是印刷机的串墨辊吗?我知道的世界上有两家做软性磨料清理的一家是美国的,另一家是澳大利亚的公司.专门有针对这类问题的工艺

网友:

呵呵,简单吗,要不改为尼龙的,要不改工艺,改为高压喷淋式清洗都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