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管为什么摆放时间长,内表面就生锈?---[请教]

楼主(2007-03-29):
请教304不锈钢管为什么摆放时间长,内表面就生锈?是否材质不对?还是别有情况?

请教碳钢管内表面吸附的大量石墨是何原因?

网友:
Re: 请教

是石墨吗?

网友:
Re: 请教

你是如何判定碳钢管内表面吸附的是大量石墨,而非其他。
我只在铸铁管内见到过类似现象,但也是少量的
不锈管只是相对来讲,完全不锈成本太高

楼主:

是石墨,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危害?

网友:

"304不锈钢管为什么摆放时间长,内表面就生锈,"
我认为是材质不好,你应该整体检验一下,我们用的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哪边有304不锈钢管定制的厂家?我需要定制钢管,请与我联系.

网友:

如果是标准的304,肯定不会在这样,再如果那些看似生锈的锈斑,能够抹的掉,那就不是锈。

网友:

可能是304的材料不好,可能是304不锈铁

网友:

请教如何解决430不锈钢焊接拉丝后的生锈问题

网友:

304的材质是0Cr18Ni9 ,应该是材质不对,现在市场上买的304有些奸商的材质含Ni只有5%,甚至5%以下.如果含Ni在8%以上肯定是不生锈的.

网友(2007-05-29):

304是奥氏体钢,但又不是完全的奥氏体,其组织中还含有少量的铁素体,因此也会生锈,如果铁素体含量高则更易生锈。304钢中铁素体的多少与其铬、镍的含量和热处理有关。

网友(2007-07-19):

可根据304材料标准JISG 4305取样进行化学成分分析。一般来讲,304材料的耐腐蚀性是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