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管内表面就生锈---[请教]

楼主(2007-03-29):
请教:

304不锈钢管为什么摆放时间长,内表面就生锈?是否材质不对?还是别有情况?

网友:

国内很多sus304材料不能满足条件,要小心啊!主要是因为其材料的耐腐蚀度不同.
可以这样直接告诉你:索赔!呵呵

网友(2007-04-29):

同意二楼说法,我们使用中也发现1楼所描述的现象,后改用进口的.

网友:

既然这样还能叫不锈钢,关键是材料品质还是钢材供应商的信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