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井提升机有没有用液压马达的?---[新手求教]

楼主(2007-03-29):
矿井提升机一般是用电动机卷扬,液压制动. 请问有没有用液压马达卷扬的?这样岂不是能用一个液压站

完成提升和制动两个动作.

网友:

你说的很对 可以实现

楼主:
电动机如何选择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矿井提升机的电动机? 能不能上传一个电动机的参数表(有回转力矩的)?

网友(2007-05-26):

还可以用气动马达替代液压马达,防爆性能优越,许多船厂有用到,我们目前也为煤矿配过!不需要液压站,矿用轨道小车也用气动马达

网友(2009-08-22):
可以,不过国产的发达可能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