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单轴承的比双轴承的有什么优点?---[请教]

楼主(2007-03-29):
很多柴油机,除了上柴的135之外,很多都是单轴承的,但是不明白,单轴承相对于双轴承有什么优点么

网友:

请问是那里的轴承?何谓单和双  麻烦楼主说清楚

网友:

单轴承是指曲轴一边轴承,一边轴瓦的结构。
使用轴承的好处:起动性能好,寿命长。
使用轴瓦的好处:价格低,发动机箱体刚性好。

其实,绝大多数的S195, S1100 使用的是双轴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