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电焊机厂的SO462NT电焊机说明书,求

楼主(2007-03-29):
哪位朋友能提供原上海电焊机厂的SO462NT电焊机说明书?烦请帮忙给我一份。

另外,请问1.2的铁皮通过凸包与另一块1.5的平铁点焊后,如何控制检验质量?

 S

谢谢!

网友:

楼主好!

    能否将你所提到的点焊问题做个示意图,有点费解!

网友:

通过拉伸试验,拉开后凸包被拉破或另一个平板上可见凸包上的金属物残留,即为点焊牢固,否则为点焊不牢.
你是想知道焊机的调整还是维修?
但不知上海电焊机厂的SO462NT电焊机,是用的数字控制箱还是微电脑控制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