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杆泵轴径处磨损,轴承内圈没有损伤---[图,请会诊]

楼主(2007-03-29):
双螺杆泵轴径处磨损,轴承内圈没有损伤,这种现象很少见,本人怀疑此轴原来是经过喷镀修复过,现请诸位高手看看照片这是什么现象,谢谢!

网友:

我是干机械加工的,不懂这行,还是顶下吧.
你有没有考虑过是不是被腐蚀了?

网友:

分析下不知道对不对
1:泵工作中不稳定,震动剧烈
2:轴承内过多沉积物,润滑不良
3:工作中轴径升温过高,造成与轴承内壁的烧结
4:这种现象与轴径的热处理工艺也有一定关系
感觉翻新的可能不大!

网友:

可能是轴的热处理出现问题,可以作理化分析看看

网友:

建议采用DP1型复合材料修复

网友(2007-04-28):

是否是当时轴承与轴配合段的配合有问题,即该尺寸加工不到位

网友:

应该是喷镀层脱落.

网友(2007-06-20):

翻新的可能不大! 温度过高造成的!该轴已经报废了

网友:

不要报废,建议按各位大侠的建议,检查并修正有关部件后,采用精密涂层修复轴径.涂层材料我们可以无偿提供

网友(2008-06-07):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轴承与轴没配合好吧

网友:
同意三楼的。重新做过一个吧。
润滑不到位。好像你们没加过油

网友:
可能与材质和热处理有关吧!

网友(2008-08-02):
轴与轴承的配合过松,里面进入金属微粒后滚压所致。

网友:
如果轴承内圈很好,而内圈配合面弄成这样,有翻新的可能,或者热处理很差。
你可以把轴承内圈的照片发上来。

网友:
双螺杆泵两螺杆之间是无接触的,负荷点是在同步齿上的,不管是动力轴还是从动轴其轴承负荷不大,如果轴承内圈都无磨损的话那肯定是轴的问题了。要么是轴被渡层处理过要么是轴的材质问题。建议轴径涂渡处理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