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只要一升压,它就自己动,动得很慢,何故?---[请教]

楼主(2007-03-30):
只要一升压,它就自己动,动的很慢。不知何故?请高手指点。主要是左边的缸。

网友:

你的图看不清你也没说明白!!!

楼主:

这是一套液压旋转机构,压力20MPA,一站供2套设备,一套起压工作时,另一套也等于升了压。
问题是另一套没人操作也会缓慢地向前转动。不知是什么问题。照片放大看还是能看清的。

网友:

控制你没有操作的那套设备的换向阀(是7.1或12.1)出了问题,有可能是阀芯不能对中,有少量油流过去,造成设备转动.

楼主:

那阀我换过新的,不起作用!

网友:

检查一下第二套设备回油管上的那个单向阀(右下角),同时也看看阀台的回油管的截止阀是否完全打开,,,

网友:

你确定管路没接串了!

网友:

   一般是单向阀的问题 反向不能截至 导致误动作 。 可更换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