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为何打不开?

楼主(2007-03-30):
系统压力17-19MPA,用18MPA就打不开放散阀,20MPA就能打开。放散阀比液压站高60米左右。阀有配重,关容易,开难。

我换了油,换了泵,给缸排了气还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管道损失?机械卡滞?节流损失?

网友:

主要还是管路长压力损失比较大.

网友:

沿程压力损失太大

网友:

如果不是新设备,以前用的没问题,可从以下几点考虑:
1.单向节流阀是否调得太小,将单向节流阀开口逐渐调大点,看看效果,不行的话调回原位
2.看各截止阀该开的是否全开,该关的是否关死.
3.油缸活塞上密封圈损坏.
4.其他支路泄漏较大,这点可能不太好查,可能性也较小.上面三个看如不行再说.

楼主:

缸打压后不内泻,所有截止阀重新开关了一次,放散阀能开一小半就不动了,第四点我不好查,谢谢
我声明一下,新的时候是好用的!

网友:

调一下节流阀,或者换个换向阀试一试,,,

网友:

用压力表测一下18MPa和20MPa时的供油压力和背压,比较一下,,,

网友:

如果你的压力检测口在执行元件附近,那么先看看他的压力和系统压力的差距,如果压降很小那可能是油缸内泄.  如果压差很大你就看节流阀的节流口是不是太小.或者换向阀阀芯是不是磨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