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液压件检修与故障排除问答(pdf下载)

楼主(2007-03-30):
先谢谢了。

网友:
Re: 液压件检修与故障排除问答(pdf下载)

谢谢啦同行

网友:
Re: 液压件检修与故障排除问答(pdf下载)

何所谓有大侠:我对你如何从超星打印的方法感兴趣,能否告知?自从超星升级后,我就没法打印了。

楼主:
Re: 液压件检修与故障排除问答(pdf下载)

呵呵,要是在学校里的话,还是可以利用超星资源的,你只要安装PDF的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搜到自己喜欢的超星图书,不用下载,直接打印就可以,但要注意几个问题:
1、一定要把PDF的虚拟打印机改名字,不要出现PDF字样,因为超星对他屏蔽了;
2、超星设定每一个月只能打印1000页图书,这个好解决,等觉得差不多了,就在控制面板里面卸载重装就可以了,一定要在控制面板里面卸载,要是用他自己的卸载程序的话他还是能识别出你已经打够1000页了;
3、也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情况,要是在打印的过程中,你看到的超星是页面是比较新的,质量比较好的那种的话就比较麻烦了,这种情况打印的速度会非常慢,我曾经打过,5个多小时才打了一本200多页的书,并且机器CPU会占到100%,这种情况要么你放弃,要么就在晚上没人用电脑的时候打印,如果你觉得这本书非常重要的话。
4、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不记得超星打印了多少页,还继续打印的话,那可能会出现超星剩余页数不够的问题,这种情况你即使重装了超星再重新打开该图书的时候,会出现该页无法显示的问题,这种情况,只要过几天再重新打开就会好的,超星在反盗版方面还是非常强的,比较佩服,也一直没出现破解版的,但是只要安装上面的几种情况就可以都解决了。

网友:
Re: 液压件检修与故障排除问答(pdf下载)

谢谢楼主啊~~~

网友:
Re: 液压件检修与故障排除问答(pdf下载)

好好感谢Lz,很适用.

网友:
Re: 液压件检修与故障排除问答(pdf下载)

常用的都有了,比较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