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圆柱端面垂直度的比较---[请教]

楼主(2007-03-30):
测量圆柱外圆和端面的垂直度一般有两种方法。

1)用V型块放外圆,并限制轴向运动,百分表打端面。

 Z

2)圆柱垂直放平台,压紧V型块,百分表打外圆最上端。

圆柱体直径50,高70。两种方法怎么按比例换算,是按50:70 ,还是按25:70

网友:

没有按比例换算这个说法,首先要看图纸是怎么标注的,是端面对圆柱轴心线的垂直度还是圆柱轴心线对端面的垂直度,也就是说谁是基准。

网友:

楼主把尺寸標注放上来吧

网友:

在有效长度范围内打表,你表上显示多少就是多少啊,没有按比例算得吧!

网友(2007-04-30):

我觉得搂主说的第二种方法是不是存在重复定位的问题啊。
打外园最上端时,要压紧V型块又有地面限位有可能打的是个椭圆截面
这样该怎么评定呢。

网友:

更正一下:从理论上讲第一种方法测得是50范围端面的跳动设为x,第二种测的是
70范围端面对轴心的垂直度设为y(不带Φ),如果端面与轴心夹角为a的话,则简单的三角函数
x=50sina    y=70tga。角度非常小的情况下,sina近似等于tga比例应该是50:70。
若带Φ的话j就应该是25:70。

网友:

不应有比例一说吧,看图纸是怎样标注的,垂直度应该是有基准的

网友:

与比例无关,,如果基准为轴线,公差带为垂直于基准面的两个平面如果基准为端面,公差带则是垂直于端面的圆柱面,这样与你测量的位置没有关系.

网友:

一般来说在实际测两个垂直度要素时,取定位长度较大的作为测量基准.
选比例应该是指理论要求长度与实际定位长度之间的比值.比如定位长度为70,要求长度为50,那么垂直度为(50:70)*实测垂直度来进行计算.

网友:

与比例无关,
另外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是以外径为基准,被测要素是端面
第二种方法是以端面为基准,被测要互是外径,
这是不一样的

网友(2008-03-25):
没有按比例换算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