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头和六角头压铆螺钉哪种压铆更牢固?---[请教]

楼主(2007-03-30):
有谁知道压铆的知识吗?

圆头和六角头压铆螺钉哪种压铆更牢固?它们的压铆原理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原理都是一样的。这两种都可以。压铆后都十分牢固。区别在于,六角头比较适合镀锌件压铆,感觉比较漂亮。圆头的也可以。这两种都可以。没有什么区别。你最好用气压机。效果会更好一点。

网友:

主要还是看操作人的熟练程度和手法,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效果是一样的,压得紧不紧还得看厂家做的压花纹,有的做得不好用铆上去后会不牢的,有微小松动,但不会掉下来

网友:

有区别:
    园头的适合受轴向作用场合,
    六角的适合轴向径向都受力的场合,
    园头的易转动,而六角的比较稳定。

  这就看你具体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
圆头的容易转动,六角的因为有六角孔和压铆螺母配合,铆合牢固后不会转动。但六角的铆螺母尺寸比较大一些,和薄板铆合后的牢固程度不好,的我们曾使用过M8的六角铆螺母,压1.5mm的板料,发现有转动的现象。圆头的尺寸要小一些,铆薄的板料还可以。

网友(2007-07-29):

5楼和6楼说得好!这可不是什么外观好不好看的问题!六角头的价格都要贵点哦!
2楼以后要注意啦!哈哈!

网友(2007-10-22):
引用 网友A:
原理都是一样的。这两种都可以。压铆后都十分牢固。区别在于,六角头比较适合镀锌件压铆,感觉比较漂亮。圆头的也可以。这两种都可以。没有什么区别。你最好用气压机。效果会更好一点。

你最好用气压机。效果会更好一点。 我有个急活,铝合金件,没敢用冲铆机,用冲床铆的

网友(2007-11-22):
螺丝拧紧的话,圆头的容易松掉,而六角的不会,我门公司铆螺钉有用冲床压的,有铆钉机改装的专门铆螺钉,还有气动的铆螺钉枪

网友:
一直困惑此问题今天领教了,感谢5和6楼.

网友:
当然是六角的了

网友:
为什么我早没发现这个论坛
早该来了

网友(2008-07-04):
赞同5楼大大的说法

网友:
基本同意5楼和6楼的说法.
特别强调:
1) 六角头压铆螺钉可以承受更大的扭矩,可以铆接在比较薄的材料上.但要注意推力和拉力方面的适用情况.
2) 圆头压铆螺钉可以保证螺钉铆接后的位置度,
至于压铆更牢固的问题,还是看压铆螺钉的设计方案(包括头厚,槽宽度和深度)和板材上的预孔的大小.注意板材上的预孔到边的距离.

网友(2008-11-20):
不管是圆头的还是六角的,只要压铆质量好就应该不错.当然我建议用六角的.

网友:
六角方孔怎样做比较方便? 只有用冲床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