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里的运动仿真,弹簧怎么设置?

楼主(2007-03-30):
proe里的运动仿真,弹簧怎么设置?与弹簧两端接触的部件均为可动的

网友(2007-09-04):

引用 网友A:
+ O* Z! u7 q G: _2 J& G8 B proe里的运动仿真,弹簧怎么设置?与弹簧两端接触的部件均为可动的

网友:

关注ING……

网友(2007-10-16):
不会吧 ,先创建两个端点在加弹簧不就行了啊

网友:
还有,要看效果,必须用动态模式仿真.

网友(2009-11-03):
怎样的啊请教

网友(2012-10-05):
我将弹簧以及参数设定好之后,再回到机构分析,结果弹簧不动作

网友:
请教是什么问题,我的活塞杆选的是圆柱装配